七彩虹775的板子,不能触发。

楼主(2013-06-19):
七彩虹775的板子,不能触发。偶尔又会可以开机。是在两个电源进行切换的时候又能开下机,关机后再开又没有反映了。,基本上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映。能开机的时候玩什么都很正常。这种应该是板子的问题。还能修不,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奇怪,按了开机后,过了几分钟电脑竟然点亮了。按开关的时候电脑跟没通电一样,但过了几分钟电脑自己又开起来了。真郁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就是早上开机等的时间长一点,按了开关键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开起来。开起来以后重启发、关机再开机都没有问题。断电时间长一点又会出现按了开关键等个一两分钟才可以开起来。

网友:
查intel的5+3啊,看看哪个没起来,就修哪个。

网友:
晶振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发现者主板都有这个问题,今天修了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最后弄好后又档代码。。。。。坑爹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延时电路问题。不触发的时候量工作条件,触发信号

网友:
看看是不是RC延时电路问题。不触发的时候量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网友:
不触发时io收发信号不正常的话,io或南桥不良。或是io连接南桥的线路,元件不良。io收发信号正常的话,那就是io或是连接ATX14#的线路元件不良。你点亮电脑之前,诊断卡跑什么?跑吗卡到一个数值上一两分钟也是正常的,供电电路上的电容容量下降,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一般不触发大部分都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