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P43/ROEM/SI网吧版,也就是P5QL-SE的精减版,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6-19):
最近接到三块网吧版的华硕IP43/ROEM/SI,全都是一样的问题全板有复位,不跑码。已经测过供电,,刷BIOS,换IO,做南桥,换CPU。想问问高手,这块版子除了内存通病,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
是单桥的吗?如果是双桥虚焊北桥

网友:
用波波抓一下PCI和LPC的帧周期有没有,如果没有是北桥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