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碰上的蓝屏代码求解释!!!

楼主(2013-06-19):
这两个蓝屏代码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第一个代码是微软的6.11的补丁造成的,进安全模式删除即可。
第二个 不清楚。。。

网友:
杀毒软件的补丁惹的祸,进安全模式删掉杀毒软件就OK了  或者进防蓝屏模式

网友:
进安全模式删除这两个补丁就行了,KB2838727和KB2829229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直接先收30块钱,GHOST 走起。

网友:
我们搞硬件的都不管这些,直接GHOST

网友:
今天我遇到一个,进安全模式都蓝屏,  直接GHOST。

网友:
这2天   蓝屏的电脑很多   都做系统解决

网友:
这个还要来问啊?这么好挣钱的机会!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进完全模式维修了。还收不到什么钱!

网友:
我们这边也都是直接搞个系统收钱完事,从来不用安全模式解决

网友:
打补丁中奖,直接装系统算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重做系统,就怕里面有重要的程序,能把蓝屏直接解决最好了。
听说卸载程序可以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