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1s内屏不亮,外接花屏

楼主(2013-06-19):
hp4421s内屏不亮,外接花屏。感觉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还是老样。换新显卡,还是老样。换新显存,还是老样。请大家指教指教,找个思路。显卡显存的供电量了几个,都正常。显卡时钟27正常波形。外接的时候开机显示超出频率范围,10几秒后显示如下图。

网友:
补充一下,cpu和内存都换过,一样的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本身的工作条件。100M总线时钟频率对吗

网友:
这是时钟芯片,就这几个时钟,你看是哪一个
请月饼老师指教

网友:
进系统也是在显示文字的时候外屏有显示,显示图片是就成了超出频率范围。进pe也是这样超出频率范围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把显存弄下

网友:
显存全部换了全新的,还是一样。基准时钟刚才全部测试了,都正常,波形频率都正常

网友:
显卡换过么

网友:
你把显卡取下来看是不是有些点没焊到位额 如果是的话焊盘就不拖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拖了还不行  不拖就OK

网友:
看看usb口  我遇见过USB导致花屏的

网友:
感觉显存没做好一样。。。。

网友:
显卡型号对吗

网友:
刚修了个E40的也是内接无显,外接也是你那样一条条竖线的花屏,不过不是红色的 。换显存好了。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没有焊好吧,显存花屏不是这样花的。显存坏了一般是满屏乱显的。

网友:
仔细看看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是否掉件虚焊,是否断线,以前修过一台,不过你的内屏不显示这个应该显卡的问题比较大把?测下屏线接口是否断线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就易美逊的机子  原来客人是 开机超热。。没搞定

网友:
你试试把北桥换了或者再重做

网友:
你还是先试试显卡吧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显存到显卡有短线

网友:
我表示超级新手,看不懂!学习努力中

网友:
还是查一下显存周边看看有没有小元件移位什么的。显卡显存都换过了应该好。

网友:
显存的供电测了吗?

网友:
把显卡重新取下,在焊盘上测量到显存的线有没有断的,还有时钟波波是否不良。

网友:
看下显卡下面的PCB有无掉点,SMBUS总线是否正常?显卡芯片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楼主确定显卡,显存都没问题的话。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显卡直接换一个,我之前遇到过的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显卡的显示时钟有问题。

网友:
北桥也不正常吧  这个机器的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修好了,把解决办法说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电量了,电压正常,波形也正常

我以前与到过   所有的正常  但换个电感就好了   好像是HPCQ42   A卡 修了我好久

网友:
人懒了,像这种个人认为是PCB断线所致,一般选择换板,如不同意换板一般放生

网友:
是不是板从有问题!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  既然技术不过关,  只能人命了! 换班比较快速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与到过   所有的正常  但换个电感就好了   好像是HPCQ42   A卡 修了我好久

谢谢指点。我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存到显卡有短线

是有断线吧?我量量试试,在别的帖子里看到过显存坏的这个情况

网友:
打显卡显存总线

网友:
别把耦合电容给做没了,看看有没有撞件,再量量耦合电容阻抗

网友:
这样的现象北桥坏的机率小,我只遇到个一次,打耦合电容阻抗

网友:
显卡  坏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周围的小件确保没问题吗?

网友:
外接也不正常?那找一个一样的外接口换上看看

网友:
哥们,你加焊显卡的时候是否把显存给隔热呀,估计你的显存虚焊了,从做一下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