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返修率太高了

楼主(2013-06-19):
要不是温度高导致的保护 要不就是显卡又不行了 风扇啊散热啊铜片都仔细的处理过 BGA也是最近尽是忙这些难处理的机子了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显卡

网友:
这个吗 只能注意细节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天气温度高了 机子影响蛮大 ..最近好多说温度高的

网友:
一律风扇满转!

网友:
太热了。老芯片抗不住的,一律换芯片。不换保一个月。

网友:
我都是保修一个 原因客户出不起钱 出起钱的都是保修1年 所以 返修率很低

网友:
最近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
温度高,电脑用的时间太长,芯片过热啊

网友A:
温度高了 老机器到这个时候毛病都来了 花点时间一一解决 急不来

网友:
就是啊!最近总是接到返修货,看着就脑疼!

网友:
夏天电脑就是头痛

网友:
做好散热,机箱风道也要搞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