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维修思路!

楼主(2013-06-19):
今接到一块联想的主板,客户说不开机,我接到主板后加电测试复位不跑马,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有,vrmpg3.3v,bios刷过,北桥做过,南桥也加焊过,还不行,无思路了,本人学
主板维修
不就,请老师指导思想路!
不开机
主板维修

网友:
CPU复位正常的板一般先查FSB、DMI总线,然后刷BIOS更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