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循环跑码

楼主(2013-06-19):
  华硕P5G41T-M LX V2循环跑D0 98 CC刚开始测到内存电压1.2V,以为是内存供电不足引起的,在论坛上查了之后,发现1.2V是正常的,加焊南桥没解决。求助论坛师傅。

网友(点评):
把BIOS 边上822排组换了

网友A:
把桥加一下

网友B:
补充一下,复位针脚1.9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桥加一下

南桥已经加焊过了啊

网友C:
应该不正常,一般主板复位针应在3.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正常,一般主板复位针应在3.3v吧。

我把排阻换了也不行,郁闷了,还在循环跑码当中

网友:
这个复位针脚是通到哪里的啊,追线都追不到,谁有点位图啊?

网友D:
BIOS不先刷一下就动这么多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IOS不先刷一下就动这么多东西了?

BIOS最先就刷了,后面才焊的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最先就刷了,后面才焊的桥

喔。。试试换个IO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喔。。试试换个IO看看。

IO也会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也会影响吗?

Award 代码中跑07循环的有可能IO影响。具体要测一下IO的两个时钟。但你这个可能是AMI的BIOS

网友E:
bios坏了吧。刷一下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ward 代码中跑07循环的有可能IO影响。具体要测一下IO的两个时钟。但你这个可能是AMI的BIOS

Io耶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坏了吧。刷一下有惊喜

BISO早刷过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o耶换过了,还是不行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也是刷了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也是刷了BIOS就可以了。

我首先就是刷的BIOS,然后加南桥,CPU座子,换IO,都不行

网友:
这个板南桥容易坏。

网友:
看了论坛上很多情况的坏 都猜桥的问题。关键是有什么方法检测 南桥 坏。目前有没有检测南北桥坏的流程啊?

网友(点评):
你把USB PCI IO到南桥 IDE数据地址线 SATA 南桥到北桥的线路测量过了没有?就可以基本判断一下南桥好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BIOS不先刷一下就动这么多东西了?

看样子刷bios好像挺简单,我还不会呢。  主要是bios那么好找到吗,如果是山寨的板子到哪里找啊?

网友(2013-10-16):
买个编程器不就行了!!刷起来很简单啊,山寨板子的BIOS只能靠自己平时收集喽。

网友:
看样子刷bios好像挺简单,

网友:
BIOS可以吗,试试。。。

网友:
还是822排阻问题

网友(2013-11-19):
不清楚,我这有块一样的,插两条内存不开机,单条没事。 哎

网友:
循环跑码把时钟芯片下面有个4.7K的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有片换了南桥,还有822排阻也不行

网友:
我昨天也是这个问题,刷了个BIOS,好了。楼主试试看。

网友(2014-01-04):
一群人才!!!!!!!!!换时钟芯片搞定

网友:
我也循环跑  有时还还能开机

网友:
拆了外设试一下

网友:
换个时钟试试。

网友:
华硕的板子坏的很多都是PCB断线

网友:
有没有那位大哥修这样板子

网友G:
给我们讲讲怎么修好的,急死人啊

网友H:
D0~98~CC
这种故障修个死都修不出来的,有的是死板

你回复一下我的信息,我可以教你一招。

网友:
上次我也搞822排阻好的

网友I:
内存供电要1.5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供电要1.5才正常啊

跟你说,绝对不关供电的事

网友:
是,华硕的板子没跑到内存时,1.2V是正常的,但跑到了,它还不上升就不正常了。

网友:
先刷bios,可以试一试。

网友: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  应该是南桥    换吧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故障。忘是哪里坏了。看看BIOS旁边有没有822排阻?

网友(2014-02-10):
我有一片一样的换南桥好了,但是放了几天在开机就有坏了一样故障。822排阻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华硕怎么可能有山寨?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不是应该算计北桥吗??

网友:
我手上有片主板和你的的一样问题,三个月前加焊所有822电阻没用,最后换南桥好了,现在又回来了,问题一样,很郁闷

网友:
前几天修过这板,最后换桥解决了

网友:
感觉像北桥问题

网友:
不行就换个桥试下啊

网友:
你测一下是不是cpu地电压一跳一跳地啊  导致总是重检啊

网友:
给你个点位图

P5G41T-M LX V2.zip

网友:
华硕板子修是最费劲的,但是你的电压不正常,你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BISO   旁边的822排阻坏了   你这么多评论   应该有人给你说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也是刷了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刷了10个几版本的BIOS都依旧

网友:
论坛上他们说的排组我都换了,也不行

网友:
内存电压1.2V正常吗?

网友:
内存旁边有个822电阻换掉

网友:
还真是换时钟边的472得了

网友:
注意是来回跑98-----CC码!和楼主现象一杰

网友(2014-03-13):
  这个板子是通病吗    我也有一张     我也是把BIOS刷呢    桥做呢    现在都不触发呢    做了几个桥呢   没有思路呢   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还是  822排阻哦

网友:
华硕的板子好多都是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我们讲讲怎么修好的,急死人啊

给我们讲讲怎么修好的,急死人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D0~98~CC
这种故障修个死都修不出来的,有的是死板

要怎么修呀  大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要怎么修呀  大哥

这种故障需要杀掉10几个排阻解决

主板的摆放位置是,网卡座朝左右,CPU朝前面,大电源接口朝右边
1,更换BIOS
2,更换IO旁边(IO的左边),2个822,一个272排阻
3,更换南桥左边的 2个822,2个272排阻
4,更换存储器旁边的所有排阻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不行就换个IO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正常,一般主板复位针应在3.3v吧。

这个板,复位2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bios边上的822排阻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复位针脚1.9V正常吗?

那就应该是复位开关针电压给什么元件拉低了导致你的4秒掉电了..看一些有没有复位针到IO的线路由电容漏电或者排阻不良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刷bios好像挺简单,我还不会呢。  主要是bios那么好找到吗,如果是山寨的板子到哪里找啊?

我想问你你在哪盗来的号呢?

网友:
再给你一点思路.这个是这个板复位枕所关联的电路

网友:
刚才这个没能上次上来

网友:
华硕P5G41这种板子跑98 9B的一般都是BIOS旁边的822排阻。跑98 cc循环的 一般都是时钟IC或时钟IC旁边的472排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种故障需要杀掉10几个排阻解决

主板的摆放位置是,网卡座朝左右,CPU朝前面,大电源接口朝右边

哥们,你是修板子呢还是换板子呢。就像做医生,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就直接下药了再说,那得死多少人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复位2V左右是正常的

我碰到好几块华硕板不跑吗,以为全是复位针也是1.9。为什么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复位1.9V肯定不对呀。

网友:
你那是几代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你你在哪盗来的号呢?

老大,新手的时候肯定有可笑的问题,现在看看,去年我还真的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碰到好几块华硕板不跑吗,以为全是复位针也是1.9。为什么可以解释下吗

没法解释,正常的板上也只有2V

网友:
这板修到过,不是网上说的822和BIOS,修了三天,没波,有波就几分钟估计修出来了,呵呵,楼主你慢慢修吧

网友:
这是IO芯片坏了,换一IO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哥们,你是修板子呢还是换板子呢。就像做医生,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就直接下药了再说,那得死多少人 ...

这种主板是属于设计的缺陷,排阻异常。

网友:
我还没有刷过BIOS , 早就想尝试下 ,学习下了

网友(2014-04-12):
你把相连的272排阻也换了看!不行的话就换个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D0~98~CC
这种故障修个死都修不出来的,有的是死板

大哥,要怎么修呀?

网友:
问题很多。。。。

网友:
查一 下,内存的时钟啊  ,

网友:
1.2的内存电压。又点低吧

网友:
楼主很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GB的桥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