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掉电

楼主(2013-06-19):
掉电1.2掉了 待机0.012 不知道什么问题,屌丝在这求大神,出招解救
掉电

网友:
触发1.2掉电吗?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看那个的电感对地值不正常就修那个电路

网友:
东芝都有通病吧,看看NEC电容

网友:
是不是 那个小孩 没上好螺丝 把硬盘附近的短螺丝上成长的了 结果把去显卡的信号线弄断了........

网友:
好吧,你们都错了,大神一招就搞定,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