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0B 求大神帮瞧瞧这块烧焦的部件

楼主(2013-06-19):
大神帮看看这烧焦的地方。心里觉得奇怪。上面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吧,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为什么会烧焦。有相同板子麻烦大神发来对对啊

补充内容 (2013-6-21 18:20):
换了新显卡好了。不过掉电。在刷了个新版本BIOSS。问题解决。烧掉的那部分是网卡。直接叫客户买了个USB网卡

应该是打雷天造成的吧、烧的都露铜了。

网友:
一看就是网口挨雷劈的机器!

网友:
一般雷劈的机器好像都是从网卡接口开始烧的

网友:
接近网口这么简单的 烧毁都不知道是网线招到P的嘛

网友A:
这块主板现在能点亮不  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找个图纸来看看吧,估计是少PCB板层了,有图纸就好修点,找一样板得刚好运气好!

网友:
一看也知道是被雷劈过的呀。。

网友:
被雷劈的。

网友B:
雷击了啊,你看一下能开机不啊,可能雷把网卡,南桥都击坏了,运气好的话就是只坏一个网卡,估计你这就是搞个新的网卡换上也不行,看样子可能把网卡口跟网卡连得线都烧了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标识什么C或D 或R开头的字

网友C:
台机可以加pci网卡,笔记本是不是就不能上网了?

网友:
图拍的很清晰,看得出那儿没东西,但肯定烧断线了,但愿没在板层间断。

网友D:
楼主,我手上有这主板,等一下拍一张图给你,你这本的CPU 是P6000吗? 帮我量一下图上画红圈的电容阻值是不是0欧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手上有这主板,等一下拍一张图给你,你这本的CPU 是P6000吗?帮我量一下图上画红圈的电容阻值是不是 ...

电容阻值不该是无穷大吗? 击穿了也不会是0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被雷击的 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机可以加pci网卡,笔记本是不是就不能上网了?

可以加个外置网卡,就是USB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手上有这主板,等一下拍一张图给你,你这本的CPU 是P6000吗?帮我量一下图上画红圈的电容阻值是不是 ...

呵呵。0欧都短路了。您那个U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了啊,你看一下能开机不啊,可能雷把网卡,南桥都击坏了,运气好的话就是只坏一个网卡,估计你这就是搞 ...

兄弟。我的是过不了显卡。可以开机的。说这是也奇怪。显卡装上短路。拆显卡下来。显卡不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现在能点亮不  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可以点亮。跑不过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机可以加pci网卡,笔记本是不是就不能上网了?

笔记本就可以用USB网卡啊!

网友:
这是附近的图

网友:
我这是装上CPU就短路

网友:
这很明显是造天谴了吧。现在问题是什么样的呢,多半南桥也难保

网友:
我没看出来,那是松香来的吗?

网友:
这样奇怪的问题很常见的,搞维修就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说实话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给不了你什么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