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求助!期待高人能够讲解

楼主(2013-06-19):
图中ADP_ID_ADC如何产生!? 期待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
我的帖子 只有人看 没人回啊?诅咒看帖不回的人买方便面一辈子买不到调味包

网友A:
ADP_ID为惠普中间的针,电压6V左右,经PR60+PR31+PR69串联与PR71对地分压,产生ADP_ID_ADC电压大概4V左右。中间PQ68的B极要为高。 ADP_ID_ADC只是用来检测适配器的瓦数,ADP_DET#适配器检测。
PQ13的作用是当公共点电压给拉低的时候S极大于G极2.5V左右就会DS导通产生OCP_IN_ADC过流。
PU25的左右也是控制OCP_IN_ADC过流信号的,IADPAT为充放电芯片产生的一个整机电流输出信号,也就是充放电芯片检测流过PR1的电流,应该是跟电流成正比, 比如整机使用电流3.5A那么此信号电压也就是3.5V,24740_REF为充放电芯片产生的3.3V基准电压,当IADPAT高于3.3V的时候(也就是整机电流3.3A)也会产生OCP_IN_ADC过流信号。
不知是否够详细?

网友B:
我上次修了一上这机子没的19V把我搞惨了,开始PQ11G极没电压,后来我把S D用导线相接,19V出来了结果又不过CPU,断电测后又上电又不跑了,最后查出来是PD35了问题,PD35居然是一个电感,不知道是别人动的手脚还是本来就这样,也没有焊过的样子,

网友:
你这个还不够详细就没的办法了

网友:
ACT版主真是高手啊,分析的很详细,应该能解决楼主的困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P_ID为惠普中间的针,电压6V左右,经PR60+PR31+PR69串联与PR71对地分压,产生ADP_ID_ADC电压大概4V左右。 ...

版主啊,还有个问题不清数 啊,ADP_ID过PR60和PR31不就直接导通PQ68了吗,E级大于B级,就直接导通接地了啊,哪还有分压啊,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_ID为惠普中间的针,电压6V左右,经PR60+PR31+PR69串联与PR71对地分压,产生ADP_ID_ADC电压大概4V左右。 ...

很屌嘛,祖茂哥

网友:
LZ提了个好技术问题,但心态最好能调整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修了一上这机子没的19V把我搞惨了,开始PQ11G极没电压,后来我把S D用导线相接,19V出来了结果又不过 ...

这个是看着像电感的稳压管吧。

网友:
这是哪个机子的电路图啊,这么复杂,看来得研究研究,以后碰到才看得懂。楼主说一下板号或者发整个电路图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已经搞定了!多谢大家关心!问题就是电源7脚到PR66断线!!(第七角出来的那根线非常的细,烧断了)同时 PD 35短路!HP 4421S这款机器好像这种问题挺多的!这是我遇到的第二台了!(上台没搞定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啊,还有个问题不清数 啊,ADP_ID过PR60和PR31不就直接导通PQ68了吗,E级大于B级,就直接导通接地了啊 ...

这个三极管E大于B要3V才会完全导通,这个三极管维修中拆了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看着像电感的稳压管吧。

但是拆了19V就正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