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无显

楼主(2013-06-19):
手上有台机器B460的开机无显示,开机电流上到1.2几没跳变,sb  ec 的BIOS都刷过还是没显。那位大师遇过这样的情况啊,急啊

网友:
CPU 附近的小铁壳子  外加62882换了就OK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很容易坏。型号是IRF6721跟6725。CPU是双相供电。如果其中一组坏了后会引起CPU供电纹波太大而不能工作。但是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又是对的。而且有些坏了后外观看不出来。建议从废板拆两对场效应IC飞线焊上进行测试。修过几台这种机,最后都是没要IRF6721跟6725.都是改的普通场效应IC。感觉那种管子太脆弱。

网友:
我感觉最好是用原型号的MOS管,用普通的很容易返修。我搞过好几次都不行。都是一个月就挂了,CPU还很危险

网友:
其它的机器CPU供电场效应管很少坏的。这个机器是通病。也说明了IRF6725这种管子不怎么样。还碰到过两台焊盘都焦了的。

网友:
只要不是B470 CPU供电都好说,95831的供电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
B460 铁壳字坏的太多了。。全坏的都有

网友:
CPU供电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