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什么垃圾害人的宏基上网本啊!

楼主(2013-06-19):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上网本,白屏,于是换屏线,换了之后结果屏变“暗屏”了!可是用此屏线用另外的屏显示正常,后来才发现客户的那张屏类似于三极管的PCB板位置处有一些似断非断的焊锡丝!真是奇怪!(也就是说看上去这里应该是上三极管的,可是没有三极管,只有一些断了截的焊锡丝,3.3V,再追查,发现升压电路的一电容短路!奇怪的是怎么换了屏线后,这个电容怎么就短路了呢!??我换的时候并不是带电插拔啊!接口也插到位了,怎么会,,,?接下来的事情让人非常的郁闷!!OK之后就上平装好,可是这时候发现这个超薄屏的左右“耳朵”跟A壳的螺丝孔对不准,还差一段距离,只能固定左右其中的一边,于是用镊子,钳子拉这金属耳朵,,可是万万没想到的事情是我突然发现屏幕被我拉裂了,(我已经很小心的拉屏的,可还是裂了)唉,,,本来经济就不景气,现在又要赔钱给老板了!!当时老板心里也不安逸!整的我非常的尴尬和郁闷!都怪*脏话*破机器,这下可死的惨喽!不知道这种上网本的超薄屏多少钱一张!我想赔给他们!尽管他们可能不会让我陪,可是我不能让师傅白亏钱啊,自己做的蠢事自己承担责任!要是我不赔给他们的话,我心里总感觉不踏实,好像亏欠他们!啊!上天啊,告诉我啊!怎么最近这么不顺啊!这么晦气啊!唉。。。

网友:
郁闷 郁闷 确实郁闷呀 这种事情确实不好说 会不会之前修过 变形了的?

网友A:
正常  我 修坏好多了

网友:
之前应该换过屏吧!那屏肯定不会是原装的,“耳朵”孔都对不齐!唉,,,早知道就用双面胶粘算了!这下可惨了!可能会赔钱!好几百的!又会挨骂!这样他们对我的印象又会打折扣的!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  我 修坏好多了

是吗,,老板找你赔没有??你也是不小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老板找你赔没有??你也是不小心吗??

我是修机的  换网卡 板子没拆出来  放在壳子里吹   吹好一个不小心  风枪头和屏接触 尼玛  开机 屏一个大圈圈全是黄色的  只好换快屏了  客户不知道   自己 出钱    老板说一人一半

网友C:
之前你用AB胶定死还好,

网友D:
只是耳朵拉裂了?还是屏哟?

网友:
我换过一个宏基本的屏,上网本10寸的,250左右。说是原装,看标签也是一摸一样,不过也是耳朵对不上,左右差个几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  我 修坏好多了

楼主。。很淡定嘛。。。

网友:
超薄屏,安装要先看好啊。

网友:
是不是哪种没有边框的屏呀?这种屏一定要小心哦,这种屏全新大约是220到250,B屏会便宜点吧

网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换LED屏一定要把电池取下来,不然既烧屏线也烧屏!

网友E:
只能说你大意了。  做为一名维修人员。怎么能把故障扩大呢。。 下次小心吧。 只赔钱的事。我觉得应该不会让你赔的。

网友(2013-07-20):
引用 网友C:
之前你用AB胶定死还好,

唉,,早知道我就让别人弄啊!省的这么麻烦,还探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耳朵拉裂了?还是屏哟?

当然是屏啊!如果是耳朵的话,我会这么郁闷啊!更何况我要的效果就是让耳朵延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你大意了。  做为一名维修人员。怎么能把故障扩大呢。。 下次小心吧。 只赔钱的事。我觉得应该不会让 ...

呵呵,,谢谢。。。,老板没让我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