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6A笔记本死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3-06-19):
同方锋锐K46A笔记本,I3的CPU,H55的桥,恩威310M的独立显卡。冷机可以开机,进系统,过一分钟屏幕开始红绿蓝变换,外接也一样。过一会自动断电。再开机电压到0.7掉电。多放一会又可以开机。如果第二次开机与第一次出现故障时间间隔短,刚过LOGO就会出现故障。感觉不像是温度高引起的,没那么热啊。
                       那会是哪里引起的呢?bios ,温控?机器还没拆,兄弟们给点思路。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是,显卡虚焊了。加焊好了。不过温度超高。80多度。最近好多机器都80多度,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加焊,加铜片,改长转,连续看电影也就坚持半天。

网友:
连续看半天电影也差不多了吧,不过我的还真没这么测试过

网友:
夏天本来温度就高

网友(2013-07-28):
LZ有这个BIOS吗 ?

网友:
那就是显卡或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