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秒了两个不跑马的 机器

楼主(2013-06-19):
    一台ASUS EEEPC1001PX。接机故障是电流跑0.35不动.LPC总线波形一闪就没了.内存SPD总线无波形.直接换桥
CG82NM10 就OK了.
  另一台SONY VGN-SZ42C,电流0.01-0.80-1.2-1.1-1.27-1.04不动.不上内存,电流0.01-0.80-1.2不动。
客人说是键盘进了水就这样了。但拆机后,没一点进水的痕迹。根据电流看已经
过了内存,很象是显卡问题,拆机LPC总线波形有一次变化,BIOS的1,2,5,6脚也是然后就变成一条直线.在测内存SPD总线
波形也是一样.根据波形和电流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BOIS程序不对.二是当代码了.从波形来看的话还没到显卡.
  根据这个思路,先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那就只有当代码了.先从简单的开始拆,SD卡IC可以拆了不用装
所以先拆这个,拆掉在试机.电流0.01-0.80-1.2-1.1-1.27-1.04-1.3-1.5。估计已经亮了。接屏果然OK。
  发个帖,做个记录。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
陈哥技术还是杠杠的哈

网友:
我的EEEPC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的,换了几个桥都没好。。。无语

网友(点评):
你的波形呢,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们新手就差经验,多多学习

网友:
还是LZ有经验啊,分享了

网友:
拆机LPC总线波形有一次变化,BIOS的1,2,5,6脚也是然后就变成一条直线.在测内存SPD总线
" A) x3 H; F; @' |9 H波形也是一样.根据波形和电流来看,有两种可能,一是BOIS程序不对.二是当代码了.从波形来看的话还没到显卡.
请问楼主怎么测LPC总线和SPD总线的波形,你是怎么判断还没到显卡

网友(点评):
去实地吧,陈总啥都会跟你说的

网友(2014-06-29):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波波还是好啊,修了几年都是一个万用表加一个电流表有压力啊

网友:
第二个 比较值得标记下

网友:
陈哥好功力啊,你没当版主了啊。

网友:
高手啊,判断问题快

网友:
内存的SPD总线吗  没听说过

网友:
能让月饼说出牛来,看来的确很牛,身你学习!

网友:
SD卡芯片可以量一下。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神级吗?不用量直接换

网友:
第一个换的是什么桥啊?第二个怎么会想到拆SD卡呢,又没短路。

网友:
分析的厉害哦

网友:
很好的维修,

网友:
哎,咱们还是三板斧啊,打完就换板子

网友:
楼主经验足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