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 版号:DV14 AMD 独显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6-19):
开机无显示,待机电流0.01 开机0.63到0.75停留不动,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求解?

网友:
显卡拿下来重植

网友:
看着电流应该内存都没过吧?风枪吹下北桥,如果电流有变化焊北桥或者重植

网友:
北桥爱坏 拆下重置或换

网友:
期待成果,大神关注

网友:
电流0.69cpu已工作,不过内存,北桥问题。

网友:
内存都没过

网友:
干北桥,别犹豫。。。介都通病了!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就能行。。。

网友:
北桥已经加焊了,还是老样子,就是不过内存,不插内存,有两声报警。接下来准备拔下丛植大家给出个主意,先拔北桥,还是先拔显卡

网友:
楼主换CPU试一试,不行直接换北桥。

网友:
楼主告诉你吧!这个机器是保内的 被你搞成这样了 让你挣钱 你却挣的这么费劲。

网友:
                                                                                                    此机已修复,换了个APU,型号:EME450GB,  维修过程,显卡拔掉丛植,还是不行,又拔掉显卡芯片先不上,开机还是不过内存,要不就是APU,因内存控制器在此,先加焊不行,决定发新的,后 换上亮机故障排除,上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辛苦! 坚信自己的见解有时是必须的。
自己也碰到一台M4040,开机有时8声报警,集成CPU的。
换内存、风枪吹显卡无果

网友:
北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先拔北桥不行刷BIOS

网友:
终于见到有坏APU的了。看来以后修此类本本,不过内存的情况下,再重做APU还不行的情况下,得像楼主那样,果断换U。

网友:
CPU换了没/

网友(2013-07-19):
集成的cpu  还板子在一起的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APU也坏了

网友:
提醒一下大家,EME350,EME450的APU有翻新的,描黑边的芯片出售。昨天遇到一台东芝的机器,不过内存,怀疑APU损坏,进了一片,上机后不视,仔细观察才发现是描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