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的DBR的起始位置

楼主(2013-06-19):
今天碰到一个有问题的U盘,通过一些软件修复,大部分的文件已经搞出来了,但总觉得不够理想,于是想手工恢复。

数据恢复对我来说还是个空白的地方,于是找资料。先前是看到了小俊师傅的一个演示视频。主要是MBR损坏,通过查找DBR,复制DBR上的数据来修复(覆盖)MBR来达到修复的目的。

通常来说U盘的DBR是在第32扇区启始的,但是我用手头的几个U盘,用Winhex软件,跳转到第32扇区,只发现一个U盘的DBR是在这里,其它的U盘在其它的地方。或者第32扇区是空的。

自己思考,那么是否,U盘的DBR不是只固定在第32扇区?那查找DBR的话,是否可通过EB 58 90这个标志代码来实现?

如果说,DBR和MBR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哪个是主,哪个是备份的。只能是通过所在扇区的位置的前后来区分了?

以上2个图片所示的,第2个的位置是比较靠后的,所以第2个图片的数据应为DBR了?

再一个问题,如果U盘上的MBR和DBR的位置又不是固定的。如果MBR表损坏,比如没有EB 58 90这个标志。又因为U盘已经损坏,插入电脑时不能正常使用。
所以,可以通过搜索找到这个,那么这个就可以确定为DBR表?

网友:
再说个,手头上这个故障盘,用WinHex打开来,头部的部分,全是“FF”,基本上找不到象是DBR之类的东西。有内容的,倒是下面象数据部分了。这是个人的认为。
补充一点,现在这个U盘的文件格式被认为“RAW”,非FAT32。

但象2G大小的U盘,通常人格式化为FAT32的,是吧。那么用WinHex来查找“EB 58 90”代码标志,能找到,但感觉这个是出现在数据区,而非DBR区。

如果这些没有错误的话,这个U盘的文件系统是否损坏得比较严重?2个文件分配表已经全部丢失?

网友:
关于该U盘的硬件部分。

外形倒是和我手头上有的通用的U盘99%相似,只是这只写“清华紫光”而我的写“SONY”。

主控是“ChipBank”-cbm2091,2M的晶振两只引脚几乎要挨在一起,要短了。存储芯片上还贴了个日期标签(易碎贴)。

主控芯片有2处的引脚是焊锡短接的,而底下的PCB板则没有这样的。

以上观察,可以断定这只U盘为山寨货。并且非常怀疑是扩容盘。

网友:
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 ,MBR和DBR一样的?DBR的位置是不固定的。

网友A:
图片看不清,说的也是有点乱的,看书再仔细点吧。
先弄明白MBR和DBR的结构和作用。
U盘一般都是没有MB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说的也是有点乱的,看书再仔细点吧。
先弄明白MBR和DBR的结构和作用。
U盘一般都是没有MBR的 ...

呵呵,我是无基础,瞎学的。不知道这方面要看什么书才好。

去网上查了下,说DBR的意思是:操作系统引导记录区?
这只是大概的意思吧,有没有具体的英文说明?

网友A:
数据重新和数据恢复深度揭秘都是很好的书,一点点的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重新和数据恢复深度揭秘都是很好的书,一点点的看吧。

顺便问下另一个问题。手头上有个希捷的80G 串口盘。这盘原先应该是好的,可能在一次测试中,因电源的问题给“烧了”,目前无法正常工作。现象是,接上电源后,听不到盘内马达启动或是转动的声音。电路前面有12V和5V的供电,但马达端点上的电压都为12V左右。

这次碰到一个型号一致的硬盘,就顺便测下供电了。发现一个8脚贴片管子,型号为4833,它有输出-5V的电压到盘体里面去的。而这个损坏的盘没有。

损坏的盘上用的芯片是“E3P1S”,应该功能作用是一样的吧?因为硬盘的型号一致,电路板上用的元件布局一致,只是几个元件是不同的型号,但具体的位置是一致的。如果可以代换的话最好了。

还有个,如果是这个芯片损坏引起的,那这个-5V的电压是起什么作用的?又会使马达的供电电压导常,不工作?

补充一点,将好的硬盘的电路板换到坏盘上,连BIOS芯片都不用换,这坏盘就活了,能正常读出来里面的数据。

网友A:
点7的盘,一般不用换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7的盘,一般不用换BIOS

罗工,我在8楼说的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手头上还有好多个,是马达不转的,但是40G并口的。是否也和这样的芯片有关的?

网友B:
首先你没搞清楚什么是MBR  什么是DBR。
MBR在U盘来说,非必须,部分U盘直接是DBR的也有。MBR只是一个引导作用,不做引导盘的话 MBR可全空(MBR不包括分区表部分)。
寻找DBR不能死套公式,而且经常见到DBR被清的情况,你说的FF 是填充,跟00没区别。判断DBR有效否 要综合其中的参数来验证,排除干扰。DBR损坏,可以由其他参数算出来,重填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没搞清楚什么是MBR  什么是DBR。
MBR在U盘来说,非必须,部分U盘直接是DBR的也有。MBR只是一个引导作 ...

MBR倒是有些明白了

但是下面的DBR又被搞糊涂了。就是具体的,这玩意会在哪里出现,不太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