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5开机黑屏灯管亮

楼主(2013-06-19):
  今天接了一个三星r55机器,加电开机电流到2点多  过一会掉到1.6左右   显卡修过了 外接没反应,可是屏上的灯管亮着就是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显卡我风枪吹过了  还是一样的 没有思路了手里没有像样的配件不能试屏线  有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本的传授一下经验啊 现在很蛋疼啊  挺急的 有看到的麻烦帮忙讲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  这种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屏线不用试了,刷BIOS或者重植显卡吧

网友B:
拔掉屏线外接试试 如果不正常多半是显卡 正常再查查屏供电是否满足

网友:
显卡重新BGA哦

网友:
灰屏么?显卡问题。。。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C:
外接呢?什么情况 屏 屏线  这种问题其实很好修 只是要冷静思考 不要动不动就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呢?什么情况 屏 屏线  这种问题其实很好修 只是要冷静思考 不要动不动就焊显卡

外接一眼给不现实的呵呵   我弄好了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mcp67m-a2  三桥合一的    呵呵谢谢各位哦我修好了是显卡的问题呵呵

呵呵  搞错了 这个不是显卡的型号呵呵   不过是显卡的问题我搞好了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屏线外接试试 如果不正常多半是显卡 正常再查查屏供电是否满足

好了好了    是显卡的问题重新焊下就好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不用试了,刷BIOS或者重植显卡吧

是显卡问题已经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