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8主板点不亮,门电路7个引脚接地!

楼主(2013-06-19):
有一块华硕MSQ-M4N68T-MLEV2(B)主板,不跑码,检测卡RST灯常灯,门电路为74HCT125D,我量它的引脚时发现第1、4、7、9、10、12、13脚都是接地,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坏了呢,能用什么型号的和它更换?

网友:
这个门电路没坏,门电路是管行场同步信号的,无复位查请全板的供电、时钟及总线电压好信号。都正常查32.768晶振及加焊桥。

网友:
哦!谢谢版主!初学确实不懂!

网友A:
时钟 供电 这个简单 总线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供电 这个简单 总线怎么查?

总线一般打值或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总线电压好信号是不是电源8脚给的PG信号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1564-1-1.html

网友:
总线直接打值即ok  不然上灯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