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98SW液晶电视 开机亮红灯--绿灯 黑屏..

楼主(2013-06-19):
拆机发现电源板上四个35V 1000UF电容鼓了.先把这家伙换了..

测电压,基本上都出来了..

主板供电,24V,,5V,,
背光板也有电压24V,,开关5V也有了,,,ADJ 0V...
对这东西少接触...各位大哥,指教一下

是否可以判断背光板坏?

网友:
打酱油的请自行绕道,

网友:
ADJ是亮度控制
您机器现在的故障为 黑屏?  请问伴音正常么?遥控正常么?

网友:
开机有没自检声音?如无。重写程序。

网友A:
那这就需要查主板了。
看下主板所需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必要的时候需将程序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就需要查主板了。
看下主板所需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必要的时候需将程序升级一下!

我这有一台长虹的ITV40830dex要调屏参

请问你会吗?谢谢了

网友:
灯管两端有电压吗

网友:
原来是机蕊板坏,不出背光开启信号.
原装高压板只有24V主电,5V ADJ,ON/OFF无电压,飞电压至高压板,背光亮。

~~~换了通用的板 改了电源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