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W83310G代换

楼主(2013-06-19):
上了几个W83310~~~~~都烧了    找不到同型号的的      网上又找不到这个IC的PDF文件        不知道能代换不或者改线路

网友:
应该是W83310SG吧8脚的?如果是这个使用RT9173或者RT9199试。

网友:
老徐!是的   8脚的主板内存供电   就是W83310G没有后缀的

网友:
我这里有新的W83310的IC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