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请问AOL1414 MOS管能用普通的八脚MOS管代换吗,我换了之后怎么老烧上管,是不是因为功率不够,有谁知道的请告诉下小弟,谢谢

网友:
型号不同怎么可以代替   看来楼主对于MOS管了解还是不够深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2053-1-1.html

网友A:
主要是没这个型号的MOS管,如果我用两个八脚的MOS代替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这个型号的MOS管,如果我用两个八脚的MOS代替可行吗

不可以哦   不过你可以判断是N沟道的还的P沟道的  如果是N沟道的 你就找个N沟道的MOS管换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