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00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9):
断电拔显卡,插显卡 插电源 开机正常启动  但只要电脑关机 在次启动时就报警,一长两短  但在电脑正常运行状态下重启电脑就正常,别关机,关机在开的话,就会出现一长两短  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这样的毛病,就是显卡的问题,如何下手? 查那些。。。很迷茫!!!!

网友:
那就显卡BGA咯  或者用风枪直接吹

网友:
我前天碰到一个显卡到亮桌面就黑屏,进PE什么都正常,不显卡那面问题

网友:
查PCIE插槽的时钟、复位信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