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压板末端MOS管DS击穿会导致关机白屏?

楼主(2013-06-19):
为什么高压板末端MOS管DS击穿会导致白屏?击穿后12v直接通过D级再通过高压线圈到地,初级成了直流,不是跳变的电压,按道理次级不会有电压输出啊,可是事实上ds击穿后却有高压输出,导致关机白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电源在关机时也会输出12V,MOS管击穿后不受PWM芯片控制,高压包一直工作产生高压点亮灯管。

网友:
问题是ds击穿后高压线圈初级成了直流了啊,直流是不会产生交变磁场的,次级也产生不了感应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