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猜对有分

楼主(2013-06-19):
今天中午修两个板一个是富士康P31,另一个也是INTEL芯片组的厂家没记是P43的板,都不认PCIE显卡。
大家猜一下什么原因,猜对有分明天9点截止。

答案在下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1728&extra=

网友:
抢分!刷刷就好了吧这个

网友:
行动在于参加!对不对无所谓!

网友:
我猜估计是显存问题!造成不认PCIE显卡!

网友:
缺PCIE时钟或者PCIE时钟断线?耦合电容到北桥断线?耦合电容掉件?

网友:
这个难得估计给买彩票差不多

网友:
pcie的插槽问题

网友:
一群没脑子的,机器有问,

不懂拒绝 -10 就你正常

网友:
无非少了什么显卡工作条件,   其他:断线或PCI插槽问题或器件损坏,供电偏低,虚焊等都有可能或桥【NB】引起不认显卡,具体猜是逃不掉这几个

网友:
板子坏啦~~

网友:
遇到过,内存,显卡不兼容时不认显卡,多见于磐正板。

网友:
换 CPU  内存试试   我就遇到过这种怪板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
既然发出这样的贴,答案,不能按常规的一些问题来回答了!不然就说明LZ闲的蛋疼!我的答案是,显卡糟脏了,或你在跟我们打马虎眼,或者是显卡的问题,换新的就认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擦  饼哥也回答不上班长的问题?

-----------------------------------------------
我猜是人品问题 哈哈   应该是北桥到PCIE的线断了吧。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看看楼主还能说出是什么怪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赶最后一班车,老徐修的问题~~换人就好!!

网友:
菜鸟来回答:卡槽坏!!!!!  版主给我分!!!!

网友:
bios  or  100M时钟,or  smb。

网友:
显卡、桥供电? pcie线路、耦合?还能有啥?

网友:
电脑坏了

网友:
显卡、桥供电? pcie线路、耦合?还能有啥,难道是cmos设置跳过了?

网友:
PCI插槽问题虚焊  有可能桥

网友:
楼主都吧话说到这份上了 应该不是按常理来决绝的 要不然楼主太没情调了 呵呵呵 楼上的都吧平时的故障说完了 我的答案就是 你没动烙铁 热风枪 bga  和没刷biost 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BOIS里设置错了。我的答案较另类吧!

网友:
北桥虚汗的情况多些

网友:
CPU坏了???楼主公布答案吧。----------------------

网友:
北桥,pcie短线了

网友:
搞什么搞?换主板就好,无聊

网友:
耦合,断线,北桥,插槽不良,最后病急乱投医刷下BIOS

网友:
桥或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
LZ   求结果!!!

网友:
BIOS问题 或  老板不支持新显卡

网友:
咳~!咳~!显卡没插好~!BIOS!

网友:
为什么要给出答案

网友:
显卡供电和时钟,还有小电容,不会是北桥背面掉件吧

网友:
插槽没插好!

网友:
P43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吧

网友:
以后真要多学习啊。。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