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故障

楼主(2013-06-20):
台式机,cpu e5200 ,主板p5n73-am,集成的显卡,内存2g。电脑不打开网页是正常的,一打开网页,就花屏死机求救。

网友:
集成显卡 独立桥的主板  看看桥的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看温度。我这边有块这边开机60  风扇换那个都一样  换cpu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哦

网友:
桥坏了吧 最好换板

网友:
花屏,9成是内存的问题。
Memtest跑一下,看看那根条子有问题。
换其他条子试下。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  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2013-07-30):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插个外插显卡确认是否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来等高手回答!

网友(2013-11-27):
先扫下内存 硬盘 不行下个鲁大师测试下温度 实在不行加个独立网卡试试呢

网友(2015-04-09):
楼主你的修好没有?我这有块这个板子是用用就死机,准备考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