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蓝屏怪现象

楼主(2013-06-20):
近日遇到一款联想G460笔记本电脑,故障是开机到XP进度条过后就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8E,起初以为系统原因,进PE装系统,却不料进PE也一样,进度条过后就蓝屏,换另外的PE版本后也一样,进DOS里的再GHOST安装,结果复制完成后故障依旧,郁闷了,拆下内存条擦擦,一样,换内存条,故障一样,把硬盘拆下到另外的电脑安装,也一样,没招了,最后拆得只剩下主板和CPU再外接显示器,故障依旧,最后更换P6200的CPU,结果好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最近最多的8E蓝屏 哦

网友:
G460和G470的cpu容易坏的,遇到了3台这几天我这边

网友:
谢谢楼主。   还没碰过CPU造成8E的

网友:
上次一个HP的CPU坏了  显卡打不上  弄了好久才弄好

网友:
这种现象坏U的没有见过。。。

网友:
蓝屏是CPU造成的 还没碰到过!

网友:
从没见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还好,我前几天碰的神舟天运Q2000也是这样,CPU 内存 硬盘 外设全拔 甚至南桥以及晶振全换 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