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520主板 不复位

楼主(2013-06-20):
通电不复位,cpu没有温度 桥加焊过了,w83也换了,我量一下cpu好想没有供电,cpu供电6566也换了,还是不行,请教高手了

网友:
cpu没温度明摆着cpu没有工作,怎么会有复位?供电出问题了,不仅仅是查管理芯片查场管,查电容查cpu座子是否虚焊,查断线啊大哥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肯定不能复位了,先供电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