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最新的笔记本U盘和光驱启动

楼主(2013-06-20):
像E430C求解

网友:
本人迟顿,没看懂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BIOS里全调好了 就是启动不了 直接进系统了

网友:
还是没设置好   百度去

网友:
百度里的都试了 没有用 调肯定是调好了 就是启动不了  求高手指教

网友:
你BIOS设置好没保存吧。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
PE有没有什么问题,设置好了一般都能进啊

网友:
现在解决了  打电话给售后了 他们会教的  他是要把一个什么关掉

网友:
到底是什么关掉?以前有遇到过一次,他们不是F10保存的,而是别的键保存的,所以每次设置好了结果没保存,保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