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求助,懂得人进

楼主(2013-06-20):
本人昨晚装了双系统。win7    xp两个系统。没在一个盘符下,先装的是win7在c盘,然后我分出一个区,自动分配的盘符是i,然后我就把xp装在i盘里面了。结果我不会做引导,就去网上下载引导修复工具,修复好几次。修复不好,然后进pe里面修复。修复的的时间让选择盘符我就选择了i盘。然后还是不行。直接进win7,我那个无奈。就去进pe在修复呢,结果f12选择启动项选择u盘后竟然进来了。然后每次进xp必须先选择u盘才可以进, 我的pe也没了,我是不是把u盘搞成引导了,我昨晚又把u盘制作了pe,现在彻底进不去xp了,大神们,求,解决,

网友A:
最好装XP先,然后装WIN7,否则需要装个BCDEDIT好像这个软件,就可以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装XP先,然后装WIN7,否则需要装个BCDEDIT好像这个软件,就可以引导

额,问题是我买来时是win7,我用了一段时间。里面有资料。所以不想格式化然后去装xp,怎么办?

网友B:
c装xp,d装7.你整个i干啥

网友C:
把有用的资料拷出来,然后c装xp,d装7,XP要先装,7后装,而且装7系统时最好是安装版,这样启动最方便。

这个是最完整的正解 这样装下来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装xp,d装7.你整个i干啥

我单独分的磁盘。结果系统默认成i,我准备分这个磁盘就放x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有用的资料拷出来,然后c装xp,d装7,XP要先装,7后装,而且装7系统时最好是安装版,这样启动最方便。

额,反过来不行吗。我没win7系统盘

网友(点评):
系统盘网上多了去,如果想继续折腾,可以百度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而且昨晚我试的时间一直关机。强行的关。后来现在开机直接进带dos的安全模式了。额。。。。怎么搞一下?就是直接进。不需要选择什么的。

网友D:
  我安装的双系统是windows7和windows8.我的实践是,以前是windows7系统,后来分出一个主分区,安装windows8,不过我的7、8两系统都是原版。不管先安装那个系统,如果出现7或8系统没有选择按钮,也就是说只能使用一个系统,另一个系统引导不进去,没有选择按钮。这时候可以用制作的u盘启动盘进入PE里用自动修复引导,就解决问题了。仅供参考。

网友:
先装XP在C盘,在装WIN7在D盘   要先装低级的在装高级的

网友:
我做过的双系统,是两个主分区,都装好系统,再用  BootMagic 来设置启动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的双系统是windows7和windows8.我的实践是,以前是windows7系统,后来 ...

我搞定启动项了,可是我进xp黑屏。网上有人说是显卡不支持独立,然后我就进win7设置成集成了,结果还黑屏。怎么办,我可以把xp也放在win7磁盘下吗?

网友D:
     我也是在学习中,不是玩系统的玩家。xp我没有安装过双系统, 磁盘最多只能分四个主分区,那么你安装双系统,就要分两个主分区,一个主分区安装xp,另一个主分区安装windows7。如果你先安装xp在一个主分区后,能正常运行,再安装windows7在另一个主分区,一般应该能正常运行,最多修复一下引导,另外windows7的高级系统设置里可以设置系统启动,也就是选择在开机后进入那个系统为默认启动。
     我还没有在那里看到资料上说,一个主分区能安装两个系统,也许是我还没有学到这里来吧。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在学习中,不是玩系统的玩家。xp我没有安装过双系统, 磁盘最多只能分四个主分区,那么你安装 ...

其实我也不知道一个主分区可以装两个不。昨晚经过我的实验,成功了。我把xp装d盘了。但是装的时间d盘被格式化了。我的文件啊,。不过总算是成了,我的d盘可是逻辑分区哦!不过我发现一个大事就是两个系统都用360会有冲突,老是模块打不开,修复后,另一个系统的360又坏了,等今晚回去一个系统装安全管家。应该就好了,在xp下快捷键是失效的,这个可以解决下不

网友:
我的方法和10楼的一样

网友:
重新做~~先做XPC盘在用安装版WIN7装D盘~~~就OK了很简单我都这么做的

网友:
不错的方法,引导好像和BIOS也有点关系!

网友:
试试   ntbootautofix!自动修复系统引导

网友(2013-07-29):
先装XP在C盘,再装WIN7在D盘   要先装低级的在装高级的.WIN7用安装版的不能用GHOST版.WIN7会自动建立启动菜单.我现在就用XP和WIN7双系统

网友:
好象是应该先装低版本的系统XP,接着装WIN7

网友:
无所谓啦,分别ghost到不同的分区,用软件添加一下启动菜单就行了,几个系统都可以的, 推荐用easybcd

网友:
我是用两个硬盘装的,一个装XP一个装win7,我是先裝XP 在装win7,使用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