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1000HE不触发,触发掉电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6-20):
一台华硕EPC 1000HE 不触发,有时候触发不显示就掉电,有时候触发显示过EPC  LOGO就掉电。
这机器原来不知道在哪里修过北桥,可能是北桥虚焊引起开机不显示,原来我也修过此种故障,但是这家伙干活太懒了,弄的到处都是焊膏,也不知道清理一下,没办法先清理一下吧,也许就能好呢。
清理过后没有好,于是开始测试,开机键有3.3能够拉低,到IO  32脚线路也正常,测IO 99脚VSUS_ON有3.3V的时候就有3|5V就能够触发,没有的时候也没有3V  5V就不触发,测99脚对地阻值也正常,3V  5V 及后继也没有问题。

IO的工作条件+3VA正常,因为有时候能触发,感觉IO损坏的可能比较小,于是先风枪加焊一遍,无效。
这时候考虑到了南桥,上BGA加焊一下,测试OK了。
过了有一段时间了,有些过程忘了,写个大概,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望高手指导。

ASUS 1000HE (n280)_r10g 0123 R1.1G.pdf

网友:
正需要这个图纸,谢谢,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