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外接亮,内屏白屏

楼主(2013-06-20):
ACER 5580 是945PM的独显机子,外接正常,内屏白屏。白屏的原因是独立显卡不发出BLON和LCD_ON信号。有的人可能说不发出BLON哪里来的白屏?可能是这样,从别的地方漏进来的0.45V电压就已经足以点亮灯管了。现在不知道如果屏有问题,显卡不能正常读到屏参数会不会导致不发出BLON和LCD_ON信号。也就是说现在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显卡或主板问题,请给点建议。

网友:
另外,读屏参数不需要先加LCD_VCC电压上去吗?

网友A:
屏供电没有吗?没有供电屏肯定不工作。不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就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换个屏BIOS能不能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没有吗?没有供电屏肯定不工作。不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就换个屏试一试。

一是没有合适的屏,再说换屏也不是万能的,有的屏不是通用的。

网友:
显卡不正常也不会发出EN  或者 没检测到屏也发布出EN 所以就那几样 代换

网友:
“”现在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显卡或主板问题“”先把屏代换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