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3-06-20):
同行拿一台B460,不开机。待机0。1几,师傅说有通病,是CPU的MOS管坏,拆机插可调电源摸CPU铁壳上管超烫,换掉上管一按开关立即掉电,电流0。7左右,师傅说可能CPU烧坏了,换了能显,但上硬盘就掉电而且重复重启,后来师傅摸CPU供电芯片有点烫(很不明显,用手臂摸的)换掉OK。

网友:
补充一下,掉电重启的时候,用示波器量两对铁壳场管,发现一对输出有波形,而另一对没有。

网友:
上个图看看咯。讲得不是很详细。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楼主看来很懒啊

网友:
好像看过好几例MOS管坏和CPU一起坏的

网友(点评):
我那个也是 主板和 CPU 都坏了 客户不修了 然后哈哈

网友(2013-07-24):
好厉害,我现在修B460却不是这个问题,好难修,有待机,触发后各路电压,都要呼之欲出,却掉电了,没有明显的短路,上到二百多,就掉了,接着重启

网友:
楼主顺便发个图纸上来明细啊

网友A:
我这个B460 待机是0.01 但是没有3v  5v  51123 没有工作  按开关键没有反应 不触发

网友(2014-07-03):
一般严重的,都要 管子和 开关电源一起换掉

网友:
上官发烫CPU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B460 待机是0.01 但是没有3v  5v  51123 没有工作  按开关键没有反应 不触发

没3.3-5V还不好修吗?供电,基准,EN,PG,反馈,旁边有没有电容短路,都正常换芯片,ok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坏的东西比较多修起来不较麻烦

网友:
各位大神图片怎么发,没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