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没有CPU电压,大家帮看一下?????

楼主(2013-06-20):
联想v470没有CPU电压,大家帮看一下?????

ncp6121 CPU芯片

网友:
你只给一个芯片图没其他测试条件给出就来问,不知道是何用意。。。。。。。。。。。。

网友:
你把每个PIN的电压及阻值写上,让大家 给你诊断一下。就光贴这么张图怎么给你看???

网友A:
你是想问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你还是先把你测到的芯片已有的工作条件说一下吧,不过我遇到过这台机器不过CPU,没有供电,最后换CPU好了,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IC的条件都正常了不?电流上到多少。CPU之前的电压都出了没

网友C:
照时序来讲,cpu的电压是最后出来的,不知你量过其它的电压没有,如果还有其它的电压没有出来,要先把另外的电压修出来。如果只有vco没有出来,要考虑vco ic是否空焊,滤波电容是否漏电,还有些笔记本不插真cpu或假负载,这个电压是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时序来讲,cpu的电压是最后出来的,不知你量过其它的电压没有,如果还有其它的电压没有出来,要先把另外的 ...

其它电压正常 上真CP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C的条件都正常了不?电流上到多少。CPU之前的电压都出了没

原来插电源头大电流 经测烧了一个上管  换了之后 测CPU 供电那有三个电感  有两个有0.8V电压  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压 后来换了个ncp621 CPU 芯片  现在CPU那时的那三个电感一个也没有电压出来了

网友:
PG信号和EN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插电源头大电流 经测烧了一个上管  换了之后 测CPU 供电那有三个电感  有两个有0.8V电压  有一个电 ...

有0。8V电压说明CPU电压已经正常了啊,你确定那组没有电压的是CPU供电。你先把之前的IC装回去在上电测试下,对应图纸看看那组没有电压的是什么供电。

网友:
有0.8说明有电压了,没起来那个电压是给CPU内部集显供电的,单修这个电压就OK啦,要跑起来才会起,

网友:
看个屁啊 什么都没测量

网友E:
对症下药啊   换回之前的ic 还原以前故障,查看无供电电压的出处  对症下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症下药啊   换回之前的ic 还原以前故障,查看无供电电压的出处  对症下药

换回以前的IC 也没电压出来了

网友F:
你得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就这样谁都帮不了你呀

网友:
10脚 VCC  4.6V

9脚  ENABLE  4.5V

11脚 4.5v

12脚 19V

13脚 0.6V

30脚  5v

31脚 0v

32脚 0v

33脚 3.3v

大家帮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得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就这样谁都帮不了你呀

现在就是没CPU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回以前的IC 也没电压出来了

你换芯片时没掉件吧!

网友G: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吗?

还没修好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想给你帮助,可不知道如何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仔细看过了没有呀

那    看现状 有点难修复了     仔细查查吧!

网友:
你只给一个芯片图没其他测试条件给出就来问,不知道是何用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1697-1-1.html

网友:
你有没有量CPU供电上下管哦
应该是还有东西烧了

网友:
我有一个Y470CPU没供电一直没修好

网友B:
还没搞好?贴子里想帮你不容易啊,QQ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搞好?贴子里想帮你不容易啊,QQ联系。

你QQ多少呀 我加你   你加我的也行 378216015

网友:
本来有一相可以有供电的,换了芯片没了,是不是芯片坏的或者虚焊?

网友:
副电压是0。5 V,我也修过换了新的HM65都不出CPU副电压,刷BIOS,EC程序,不是有贴子提了BIOS坏新架构HM65会影响CPU不出电压

网友:
估计是没焊好芯片的吧,楼上的办法也可以试下啊,刷个bios

网友:
10脚VCC 4.6V有点偏低,看看PR4201的两端电压多少,应该基本为0,不然的话说明PWM电流偏大,可能坏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v470的,不上cpu,有显卡电压和两个0.8v的cpu电压一个2.2v的cpu电压,上了cpu后,显卡没电压,cpu有两个0.8v电压原先的2.2v没啦。可以进系统,但是有好多雪花点。有遇到过的没?各位大侠说说看?

网友:
估计   是你自己焊接的时候吧故障扩大了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3+1的供电方式,也就是3相CPU供电1相显卡供电,一般I系列机器都是只用到2+1,楼主这种情况有2个0.8V应该CPU电压是正常了,那么就是显卡供电没出,而很多I系列机器显卡供电是需要CPU开始跑码后才出的,所以楼主确认芯片正常就刷BIOS吧

网友:
MOS管换了没?

网友:
究竟是后面的芯片把PWM拉低了,还是本身就没PWM输出呢
芯片是否焊好了呢,吹坏了呢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你换上管有毛用啊,笨

网友:
还是按时序修吧。I系统机器不出U供电我感觉不好修  按你之前说的 应该是U供电有了,是不出集显供电。现在你真的真要修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