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一体板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13-06-20):
液晶高压一体板输出电压跳变,从2V到5伏不断跳变。贴近听会听到“拍拍声”断电后“拍拍声”的频率会越来越慢。直到没有电停止。换了开关管。光藕。还是会听到“拍拍声”

网友:
检查一下PWM的外围元件:频率电阻、持续供电。

网友:
什么元器件会拍拍的响。拆了个肖基特二基管不响了。可也不能用。原来是板上爆电容换

网友:
你按照我上面所讲的 去检查一下吧。不关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你好牛哦,看在你的指挥下别人的班子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觉得你先换一下电源芯片试一试看对不对,再把低压供电脚的电容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多谢。我再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