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供电低只有1.1v左右

楼主(2013-06-20):
先上图

上电跑马c1 oo循环跑有时候能过c3 25又从头跑  测供电电压正常 然后就检查掉件 供电 查到25p05 bios 7.8脚供电只有1.1v 正常应该是3.3v的   量到是由 324给两个场馆 调节出来的  于是换了324 电压不变   324应该是好的  把原来的换回去
然后 吧两个场馆换了  电压高了一点点 1.68v 重试又只有1.1v了  应该也是好的 把原来的又换回去了

两个场管都有12v 324出来的 另一端很低 只有0.56v左右

整个电压如下

就是不明白到底哪里引起电压低了 ???  或者这个324 和场馆调节出来的1.1是正常的? 那是哪里引起bios供电低的?

有个117 电压感觉有点高 不是117都有个3.3输出吗? 但是换了还是这样啊

求解。。。。。。。。。

网友:
是不是驱动IC吧

网友:
1117的2脚正常应该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