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摇杆 触摸板用不了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06-20):
  此机器进过水 烤了下 各阻值都正常  上电测试能亮 进桌面 发现鼠标 用不了 不管摇杆 还是触摸板 都不能用
     不过外接可以用  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检查下EC,确定哈EC是不是好的

网友:
怎么不考虑键盘?

网友:
代换键盘和触摸版试试了

网友:
触摸板的排线先不要插进去!开机试试看键盘的摇杆能不能使用!

网友:
一般都是触摸板坏了引起的。E425在不装触摸板的情况下,在系统中小红帽跟左右健是用不了的。找个E420、E425,E520的触摸板都是通用的。

网友:
换下触摸板和键盘。不行应该就是EC的问题了

网友B:
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EC,确定哈EC是不是好的

en   怎么确定是不是好的  能开机啊 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键盘试试

换过了 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了 没有用

机器已经给客户了 没有弄好

网友D:
楼上的已经给你答案了,触摸板坏了,这个型号触摸板坏了,摇杆也不管用

网友:
代换法确实挺好,但是笔记本型号众多,谁能备齐那么多型号的配件呢?

网友:
两种可能 要么 触摸板 坏 引起指挥杆不能用  要吗键盘坏 引起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已经给你答案了,触摸板坏了,这个型号触摸板坏了,摇杆也不管用

恩  谢谢  下次出现这种情况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了 没有用

那就可以考虑是不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触摸板坏了把  上次碰到一个  不插触摸板 遥感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