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00p4-pfc 长城电源无5VSB

楼主(2013-06-20):
atx-300p4-pfc 长城电源无5VSB这个是坏了的IN4735A,由于找不到,直接取掉了,就有5VSB,不过要问大家,这个直接取掉,怎么不会爆咋呀,帮忙说明一下,他是个稳压管,不装也可以吗,记得上次1815旁边有个电容拆出来没有装上去,结果一声爆咋

网友:
不装结果电源就冒烟了,有一个电阻就烧了,,我想上传图,可是上传不了

网友:
最好是装上一6.2V的稳压管比较可靠。

网友:
能省的话,厂家愿意把它装上去。

网友:
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谢谢大家回答修好了,那个电阻是短路了。现在电压有点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