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电脑外接能亮但是内置屏幕不亮

楼主(2013-06-20):
手上一个索尼vpcea27ec电脑,开始喇叭有杂音,让伙计拆开,拆完外接正常,屏幕不显(黑屏没有发光),换过屏幕,重新做了显卡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qq550913941

补充内容 (2013-8-17 15:04):
换了个板子好了

网友:
求解啊,还有那个12脚的开关应该怎样开关呢,会不会与那个有关系

网友:
屏供电或者屏线

网友:
可以先查屏线接口看是上半部问题还是下半部问题

网友:
屏供电查了没有问题啊,你说就是拆了下机,怎么就不亮呢,在线求解

网友:
测测屏供电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电压都正常不 我刚修个SONY机器能亮 但是屏一点反应没有 换完显卡会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