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L16SW垂直彩带怎么修

楼主(2013-06-20):
客户送来一台创维26L16SW液晶电视,有时约5厘米宽的彩带,有时一半全是彩带,用户说有时会好,屏线重新装,主板几个IC都重新回焊,还是不行,求助各位大侠怎么修,在线等,谢谢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换新机。

网友:
拿通用驱动板单独点屏看能不能点亮,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手上没有通用驱动板,屏线会不会引起?客户说有时可以正常,有时就这样

网友:
没有东西试,很难下手维修哦。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屏挂见多了。。

网友:
很像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