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p41t-d3 跑26 断电

楼主(2013-06-20):
技嘉p41t-d3 跑26 断电,有谁修到过
技嘉

网友:
昂达的遇到过

网友:
华硕遇到过 你这个先换CPU
刷Bios 试试

网友:
我跑26重启,不过没修好。
后来拆了时候,发现32.768谐振电容没有了。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七彩虹遇过 就是不知如何从那开始查

网友:
先量一下电压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直接虚焊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CPU的问题,已解决,CPU不兼容,775系类的板,回焊南北桥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