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师傅给个思路

楼主(2013-06-20):
接了台联想B460进水机.经查,是CPU供电芯片短路了,更换了个CPU供电芯片开机进系统正常.收钱让客户拿走,第二天又来了,说用了一会会黑屏,然后硬关机也关不了,只能拨电池关机.我拿过来放在可调电源上用又都正常,看电影.什么也正常.不插配器,用电池一会也出现上述情况,然后插上可调电源,电流1.8安左右.给个思路

网友:
还有氧化地方,没处理好!用放大镜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无小电阻虚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围电阻氧化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