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12V,5V电压不稳定怎么下手?

楼主(2013-06-20):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12V,5V电压不稳定怎么下手?20寸飞利浦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加电不开机,指示灯闪,按开关键无反映,拆开未发现元件有明显坏的现象。测量电压12V,5V都不对,来回跳变。拆下单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跳变。说明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都没有修好,换了电源板就好。次极断开屏线就能正常开关机,断开高压板也能正常开关机,换过5V,12V所有滤波电容,整流管,也换过一次大电容,LD7552供电滤波电容,LD7552芯片也换过,芯片供电二极管也换过,光偶也换了,就是不知那儿出了问题。就差变压器没换了。

网友:
查300v给LD7552供电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在光耦附近有个50V,10UF的电容换了

网友:
楼主建议你把光耦 431换了还有就是后面的那个小电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