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时钟怎么修,换了时钟IO南桥都不行,电压都有了

楼主(2013-06-20):
主板没时钟怎么修,换了时钟IO南桥都不行,电压都有了
不过有时又会有时钟,不知道哪里问题,请指教,这个时钟心片型号是ics9LRS954A4GLF,不知道引脚定义,I/o型号it8756e
主板

网友:
1. 芯片 3.3v 供电
2.vtt pwgood 开启信号
3.14.318 供电,起振。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这种薄的时钟芯片坏的机率高

网友:
时钟的工作条件如2楼所说。第二个条件,可以是高电平开启,也可以是低电平开启。你要注意看下

网友:
时钟晶振啊,查一查时钟晶振有没有波波,没示波器可代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你换时钟的时候有没有用锡箔纸啊,用锡箔纸盖住晶振,不然你时钟IC换好了,晶振可能也坏了!

网友:
南桥复位信号 查下看看

网友:
你有图纸吗?没有图纸没法测VTTPWRGD

网友(2014-05-13):
钟晶振有没有波波

网友:
板材漏电因素,也要考录到里面。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吗?要是全部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开启了没有,开启了没有就换咯。

网友:
佩服你没有查条件就干IO

网友:
查3.3 跟PG

网友:
时钟的.vtt pwgood 可以在旁边的三极管测的到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查下时钟芯片的3个条件,有没有工作

网友:
x先看时钟 供电 南桥给他的开启 和CPU供电芯片给它的开启 在就是晶振 起振不

网友:
首先换个,换谐振电容,还不行,测量时钟开启信号。具体是哪个自己找上电时序

网友:
查开启VTT PWRGD 供电 和14.318的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时钟IC需要 CLKEN 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的 高电平有效

网友:
发出时钟的前提条件,比如pg信号,还有时钟的谐振电容更换,示波器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先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