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我的大胆行为

楼主(2013-06-20):
昨天下午,同行拿来一个西捷500G的硬盘,说客户自己做把硬盘重新分区做了系统了。要E F盘资料。
我接盘一测,硬盘是好的,里面分区格式: 50G 80G 80G 255G
我问了下同行,他之前的分区,是怎么分的,同行告诉我:25G 145G 145G 145G
还问了他格式之后有没有覆盖。。说没有。。。
报价后。用软件重建分区表,一点效果都没有。。

以为只要把分区表用软件重建一下就能好的。。。我想简单了。

快到下班了,我拿回家弄的,弄了一晚上,用几个软件恢复试过,没啥效果。。。大部分能用,小部分打不开。文档和图片90%打不开。

到店里之后,我把恢复出来的资料先备份了一下,也好交差。。。

我在想,如果把硬盘重新按之前的大小分区,恢复出来会不会有效果。。。啥也没想,备份完了马上动手。。。

25G 145 145G 145G

马上在用软件试了一下E盘:半小时过去了,E盘的资料全出来了。而且文档和图片也全能打开了。

马上把F盘也在做了一遍,非常的效果!

===========================================================================
以上是我的恢复经过,大家还有更好有方法吗?或建议……

交流一下!

===========================================================================
我使用的软件,分享给想要的人。
里面有注册码!
容量太大。上传不了。
有需要的百度或联系我。

Recover my files汉化版

网友:
这个方法我记得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误ghost的那部分的有说过

网友:
学习了   可以这样搞

网友:
如果只是分区表改过了。 用diskGEN 就能恢复出来啊, 手动分不太现实啊,谁记得自已的分区大小这么准确呢?我只能说是你运气好?

网友:
完全是误打误撞,碰运气恢复出来,但是,不推荐用这种办法,这个用DISKGEN绝对能恢复出分区来,用3.8正版的,低版本不行。

网友A:
DISKGEN有很多版本,只有3.8版的正版的破解版效果比较好,其它免费版都不行。

网友:
如果,实在不急,不怕多花点时间的话,用R-STUDIO扫描也可以,就是慢点。
但是,不推荐用楼主的分区办法,会造成二次破坏,而且,万一,客户说的分区大小不对呢?就会越弄越坏。

网友:
不恢复原分区就恢复,当然不行

网友:
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哈哈,我记得老师上课的做个这样的一样实验,结果也和楼主的结果一样

网友A:
是的,这个都是实践过的,就是被重新分区了而已,数据根本覆盖不到后面的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都是实践过的,就是被重新分区了而已,数据根本覆盖不到后面的分区。

因为这个主机,是同行给他分的区,同行知道之前是怎么分的区。
我才敢这么大胆的干!

网友B:
恢复出来后,客户拿走了。。。同行赚的比我还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来后,客户拿走了。。。同行赚的比我还多。哎···

这个很正常,平淡的心,赚你该赚的就好

网友:
之前一同事也是这样误分两个盘,之前是4个盘!让恢复公司恢复报价5K,用了半年多没有再ghost,后来找我直接用用DISKGEN搜寻之前的分区记录,完全恢复出来!同事请了下外卖就打发我了......

网友:
没什么道理啊  完全是误打误撞  但为什么你回复出来了 我也正在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有很多版本,只有3.8版的正版的破解版效果比较好,其它免费版都不行。

完全可以的,我一直用3.2的版本,但是我都是用winhex快速找到DBR扇区位置,然后再用diskgen来找柱面,对于所有的分区丢失都有效果

网友:
这个直接恢复以前的分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