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广达UM8插不插适配器都提示充电

楼主(2013-06-20):
N4010   插不插适配器都提示充电,用电池也显示交流供电中,充电指示灯橙灯亮,这个表示低电流充电中

ACAC_IN应当为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个用适配器时有,3.2V电压,用电池时无电压

D7左右两端    用适配器时,左右都有3.2V电压,用电池时两边都无电压

BET2_LEDP这个用电源时无电压,单用电池时有电压 所以橙色灯亮了

维修换过的东西,写过EC程序,换过IO,换过ISL88731A    系统下刷过BIOS程序

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下,哪里还会影响到啊?

前阵子碰到过一台SL410K也是一样的问题 ,后来也没有解决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类人总是的ASUS是充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A:
切换电路有问题吧,你看看EC的ACIN是多少伏

网友B:
还是查EC和充放电芯片,EC的好像一个脚就是给这个充电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电路有问题吧,你看看EC的ACIN是多少伏

ACIN 就是AVAC_IN啊,我说的很仔细了,用电池和适配器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查EC和充放电芯片,EC的好像一个脚就是给这个充电信号的

那也只能是ISL88731A的8脚吧,不过没测出什么问题

网友C:
切换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换电路有问题吧

我也知道肯定是与这方面有关,但哪里呀?这么说太笼统了吧,

网友:
充电电路坏了吧。我最怕修这样的问题:风险大,不敢放开修,怕给顾客修的不开机了。。索性不修,又收不到大钱。。

网友D:
为什么不怀疑下EC或者EC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怀疑下EC或者EC的程序。

写过EC程序,换过IO,系统下更新过BIOS了

网友D:
单插适配器时什么状况
单插电池时,显示交流供电?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系统下显示怎么样的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DELL1427.  充电几分钟后就不充了。搞了一天。就差换EC 了。EC没件。估计看来跟EC的关系不大。密切关注此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插适配器时什么状况
单插电池时,显示交流供电?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系统下显示怎么样的

单用适配器,充电灯不亮, 系统下显示交流供电
单用电池橙色充电灯亮,系统下显示电流供电,正在充电中;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完全正常,电池电量够就低电流充电;电池电量低,就白色灯亮,大电流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用适配器,充电灯不亮, 系统下显示交流供电
单用电池橙色充电灯亮,系统下显示电流供电,正在充电中; ...

太诡异了。
电池的SMBUS总线没问题吧。见过有问题的但只是识别有点点异常。其他都正常的。电量也能显示。。。

网友:
SMBUS总线我打过阻值了,阻值一样的,还有EC与电池充电芯片通信正常, 低电量与高电量还有能识别电池型号什么的,自认为SMBUS总线应当是正常的,就没考虑这个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诡异了。
电池的SMBUS总线没问题吧。见过有问题的但只是识别有点点异常。其他都正常的。电量也能显示。 ...

明天好好看它一下,不行飞两条线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明天好好看它一下,不行飞两条线出来看看

坐等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修复。。。

飞了总线,还是不行,想不通为什么了,放弃,还有一台SL410K的机器也是如此,这两台机子都是广达代工的机器,电路也差不多相同

网友:
明天好好看它一下,不行飞两条线出来看看

网友:
我认为应该换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