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Q8B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20):
宏基ZQ8B    今天接了台宏基ZQ8B    开机屏幕都亮机 后过一会掉电    电流追高时1.6A左右 裸板点

网友:
过几分钟就掉电

网友:
i没碰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
已修好   故障系统问题     重装系OK 换硬盘        我研究好3天   这机器 用安全模式进系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