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电压

楼主(2013-06-20):
       今天接到一台DELL机子:板号:DAUM8CMB8CO 插入电源适配器电流上到了0.95A  我判断应该没有过CPU
开始开工了...拆下板一看是个二修修:心灰意冷啊~认真看了看,不过还好基本上没有动过:好像另外一家刷了BIOS_加焊显卡测了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多正常:接下来就上电测各个电感电压发现没有CPU电压输出。 查CPU工作条件发现1脚EN没有被开启来自二个信号开启的 —HWPG不过在这台机子没有用到这个信号 IMVP_VR_ON来开启ADP3212MNR2G(1脚EN)IMVP_VR_ON是EC的第95脚发出 查了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EC也收到了H_VTTPWRGD “那就为啥就不发出IMVP_VR_ON信号呢~难道是EC坏了......手头上又没有EC换...........没有思路....突然想到这个信号HWPG 我想借用HWPG去开启ADP3212MNR2G(1脚EN)不知道行不行“先不管了就借用一下以是就把EC95脚挑起”上电测哎CPU电压1.05V出来了——当时我就乐了。在上CPU和内存一看电流0.95还是老样子—太坑爹了吧~认真查了查发现有二个信号没被拉低了一个是: GFX_CORE_PWRGD被拉低了另外一个是: H_VTTPWRGD被拉低为0.5V.......把CPU取下这二个信号恢复正常.难道是CPU坏了“那就肯坑爹了”请教高指点指点...............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