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集成 看我这样接可以坚持几天

楼主(2013-06-20):
用19v公共电压代替,显示了,这样可以不???
DELL

网友:
这样一般很稳定

网友:
LZ神人,都敢这么玩的

网友:
呵呵,我把那个双2级管去掉了,怕流到5v上面去,15v只供到3个mos管的G级,19v过去也没多大问题,试着接上去,没想到显示了

网友:
稳定肯定差很多,不然厂家早就把它省了

网友:
客户拿走了,不要以后烧的噼里啪啦才好,老天保佑用到一个月

网友:
当用电池的时候,,公共点只有10V的电压了,,看能不能完全导通5V的转换电压,,,只要5V转换电压转换MOS管,不发热,,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直接上,要接个限流的电阻,,W一直的烧了,,就大锅了

网友:
搞不懂,这修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
10V主供电驱动MOS管应该没问题。接个限流电阻或者保险非常有必要。

网友:
一个月应该没事

网友:
广达的升压电路啊,为什么不直接修出来而要飞19V去呢,有点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