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A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06-20):
华硕这款板故障经常是无复位         修起来很费时间         今天修的这个几分钟搞定

上电      测试卡没有复位灯亮      CPU 没有供电      根据前几片板的维修经验      把目标指向图1上的小三极管      开机测量1脚0.2几V   2脚0V    3脚0.4几V               把该管去掉如图2      开机测量1脚为1.17V      2脚1.17V      3脚0.32V       测试卡正常跑数       显示进BIOS设置一切正常

今天修的这个算是很简单的        所以分享下

网友:
表示写的很模糊!

网友:
拆掉那个元件是43T吧

网友:
去掉个管就好了,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副作用,请教!

网友:
拆掉不装也可以?

网友:
那个是二极管,你这板应该是下一级有问题,把1脚拉低.你量一下那个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拆了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说了也没用啊,不知道原理...通病又算不上..

网友:
那是CPU供电EN信号上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还由别的地方控制,拆了后是人为给高电平PWM芯片开启供电,部分主板拆后有可能导致关机关不死。

网友:
班长天天也是那么努力啊,今天修凄惨红945的板子,刚开始触发掉电,等一会又可以正常上电了没有复位。。。

网友:
请问一下,拆出来的零件是什么型号?

网友:
芯片的开启信号给拉低

网友:
直接拆掉信号管子 /  华硕  43T  小芝麻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