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二溫區土炮拆和問題

楼主(2013-06-20):
請教二溫區土炮拆焊問題,下面用溫控電陶爐(設定200度 60秒)上面用溫控熱風槍(無鉛設定250度,下面溫度到達180度時開啟上面熱風槍 )同樣大小的北橋,在不同主板上,有些主板錫珠時間到就已經融化,有些主板卻無法融化,要如何處理,相同條件下,有些北橋會起泡
要怎麼辦?

网友:
二温的BGA 土炮 我一般下加热最高是280---300度,不过先250左右 结合上面的风枪 245-265 不带风嘴摇动吹  3-5分钟 基本可以拆下  或者加焊成功,当然 也有过由于热度不均  引起你说的情况。